新人求助朋友的手电筒让我弄坏了(OSRAM FY1209)

楼主(2024-01-24):
充电时充电器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循环,按电筒开关里面的指示灯亮,手电筒不亮 就把这劳什子拆散了 一不小心灯珠让我弄烧了一个 好刺眼 电池4节18650 万用表量是15V多 对这方面门外汉只能到这里求助  这里大神多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哪位会修帮帮忙·朋友还不知道呢

网友A:
按照一样的灯珠买一个换上

网友B:
估计不是灯珠,而是控制板烧坏。
万能宝上能买到。12V的手电三灯控制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一样的灯珠买一个换上

不找出问题,换上灯珠也是烧。

怎么板子上黑漆漆的呢?

网友D:
真的是正品吗?

网友E:
板子和灯珠一起买,用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一样的灯珠买一个换上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灯珠,而是控制板烧坏。
万能宝上能买到。12V的手电三灯控制板

灯珠是我用电池直连弄烧的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找出问题,换上灯珠也是烧。

怎么板子上黑漆漆的呢?

板子上黑色是我补焊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正品吗?

估计是海王 ·内部采购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和灯珠一起买,用红包

哪里买?

网友:
直接买新的啦。我都懒得拆坏了直接扔

网友:
赔十几块给他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