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24V 3842+358 电动车充电器给汽车电池充电(还差最后一哆嗦)

楼主(2024-01-24):
十月份走亲戚,看窗台上扔着两个充电器,风吹雨淋日晒的貌似也没啥用,本着废物利用的精神就要了过来。回来也一直扔在老家的屋檐下。直到冬天来临,我那许久未动的代步车怎么也打不着,叫了个救援花了几十大洋才想起来,这玩意是不是可以改一下来给汽车电池充电。然后不眼不休的折腾就算开始了。

先是网上找了一些教程,毕竟是老菜鸟,这点自知之明还有的,决定先把这24V的改了,比竟24和12比48和12相差不大。况且3.3A的充电电流充60A电池虽然小点但也也能用,这样改动的地方就少多了,只改个电压就OK了

对,电池就是上面这个货

先把变压器搞下来

又撬又烫的,总算搞下来了。本着搞坏了收经验,搞好了有吹资的精神,开拆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决定用手机拍下来,要是万一搞错了缠绕方向,那麻烦可就大了。

剥了又剥,终于剥到了主绕组

到底绕了多少圈已经数懵逼了,24V到12V,大概折半稍长点剪了,毕竟手工再缠回去也没人家的手艺好,万一短了不好接

按照原来的照片,一圈一圈复原回去,最后缠来缠去,居然原带的蓝色塑料布不够了。还好家里平常网购不少,包装盒上撕两条用上,对,就上面这颜色,喜兴还避邪,你说这是不是巧了
心里想着吃着火锅唱着歌,这个冬天好快活的时候,通电,测电压,靠,输出电压没变化,绿灯28.7V.绿灯27.6V。
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看来这玩意真是稳定,只改个线圈没个毛用,搞不好还可能把副绕组供电的各部分给烧了。
给431R 端两个并联的分压电阻,一个6.7K,一个22K贴片,要降低电压就要提高这个分压电阻。拆了6.7,凑了两个电阻接上去

电压还是不太理想,偏高,万能的淘宝淘来了可变电且怼上去,就是下图这个样子

终于可以凑合用了

恒流3.38A,进入恒压阶段15.38V,有些高,浮充13.76V ,恒压如果调成14.4V(也就是充电时的最高电压)浮充是就成12.7V,成了跷跷板。头疼中。
大概就这样吧,成功90%,还有10%不成功部分就是调浮充和恒压阶段的电压

网友A:
搞变压器的都是大神,只改主绕组就可以吗

网友:
我拆变压器都是用水煮

网友:
俺拆重绕变压器都是画到纸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变压器的都是大神,只改主绕组就可以吗

改完主绕组还要改大431R端接地电阻

网友:
能动变压器都是高人啊

把次级图描出来,两段充电的参数是可以改的,这样就100%成功了

网友:
如果很少充电,直接用维修电源充电,其实简单点~

网友:
我拆变压器都用热风枪,从未坏过,而且速度快,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B:
根本不用拆变压器,改取样反馈电路大概率能行,哈哈

网友C:
虽然我也是菜鸟一枚,但我知道24改12还不用动变压器,改下芯片的占空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拆变压器,改取样反馈电路大概率能行,哈哈

我怕供电那路的电压不够,感谢指导,下次有机会再找个24V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也是菜鸟一枚,但我知道24改12还不用动变压器,改下芯片的占空比即可。 ...

感谢指导,下次我再试试

网友D:
我有个电动车款式12v6安充电器,出邮送你,改个毛线

网友:
能改变压器的是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完主绕组还要改大431R端接地电阻

学习了,手里有几个充电器,有空了拆来玩玩

网友E:
配合改二图中圈出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合改二图中圈出的电阻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电动车款式12v6安充电器,出邮送你,改个毛线

网友(2024-10-24):
请教下,48V改12V是不是也只要改431分压电阻值就行了?

网友:
工频变压器还懂点,高频变压器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