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于折腾之试着修复7安时的铅酸

楼主(2024-01-24):
这个铅酸是UPS里面的,也不知道闲置多久了,所以直接就废了,但外表还算周正,本来我对铅酸是不怎么感冒的,好像坛子里对铅酸感冒的还不少,所以试着修复一下。算是手把手教程吧。

楼主:
修复的方法就是拆开电池,6个单体加入蒸馏水后用小电流恒流充电。最开始电池电压肯定很高,好像有60伏,随着内部慢慢充电内阻降低端电压下降。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恒流电路是关键,用一微法的cbb电容作为恒流电容,后面再接个全桥整流接电池即可。恒流电流也就60毫安左右。不会出问题。

楼主:
网上定的蒸馏水还没到货,针筒倒是准备好了。未完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用的...........

确实,希望不大,不过也算是折腾的乐子吧。看看到底能修到那一步。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只能这么想了。

网友:
极板硫化是不可逆损害。。。。。。

网友:
劝你不要浪费时间,我摩托车电池19年的,没有骑,今年尝试充电,脉冲修复,都不行,打开加水的时候,极板都白色了。放弃吧

网友:
这个是panasonic的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下雨天干吗打孩子?!可以打游戏哈!!

网友:
折腾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搞好后要看能不能存住电。

网友:
应该加点电解液

网友:
极板都硫化结晶了,就算修复也没多少容量了,意义不大,不如卖了

楼主:
网购的蒸馏水到货了,开始折腾。当然,注射器也是必备的工具。

楼主:
可能确实是缺水渴死的,每个单体里面加了20多毫升没看到水,注射器的好处就是可以精确加注。最后也没再要求精确了,总之就是慢加,看到水为止,然后静置一段时间开始充电。

网友:
浪费1/3的新电池钱

网友:
就是能恢复电压也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我踏板车免维护电瓶冬天亏电了,换了新电瓶。闲着没事给旧的电瓶打开盖子加了娃哈哈的纯净水,测了一下旧的内阻32放电95A,加水后放了两天内阻19,不过暂时没去用了。新的电瓶内阻15放电187A。

楼主:
开始充电,用的是自己改装的0-16.5伏开关电源,把电源调到最高电压16.5伏,接入电流表显示充电电流10毫安,感觉有戏。

网友:
支持折腾 ……  我最后看看楼主折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