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装一个应急移动电源

楼主(2024-01-24):
手头除了那个DC公头转车充母头的线都有,想弄一个应急移动电源,不太确定这个手电钻电池的DC充电口能否大电流输出,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直接从触点取电呗
重新搞个外壳吧

网友:
这个dc口有输出吗?

网友B:
保护板的充电口只要是同口充电的,就可以从充电口取电,只要DC头座受得了就行。如果是分口充电的,就不可以从充电口取电。如果你有单独的保护板,可以拿一个DC插头插上,拿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如果插头正极与输出正极连通,插头负极与输出负极连通,就是同口充电。如果有一个极不连通(有几M电阻),就是分口充电。我过去没意识到这一点,一直从牧田款电池的充电口取电用,有一次电流大了些,连着烧坏了两块保护板的充电口,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测过手头的3串保护板,是分口充电的,你图片上的这块3串保护板大概率也是分口充电的。

网友:
首先,这个口是充电口,没有输出。还有内部充电mos管很小,电流不超过5A。
可以改改。变为充放电同口,换NMOS为大电流的。我的帖子有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触点取电呗
重新搞个外壳吧

主要是正好手头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3508-1-1.html
画龙韵锂电钻电池保护板电路图,改充电口为充电放电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的充电口只要是同口充电的,就可以从充电口取电,只要DC头座受得了就行。如果是分口充电的,就不可以 ...

嗯嗯,好的,我量一下吧

网友:
好像是不太行

楼主:
确实不太行,需要短接一个地方,想要大电流输出还要替换一个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