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TypeC接口焊接前引脚间都是无穷大,焊接后16M欧正常吗?

楼主(2024-01-24):
做了个STC8H8K64U-LQFP64的最小系统板,焊接前板子上引脚间都是无穷大,

正负极之间也是无穷大,TypeC接口焊接后,TypeC口正负极之间就不是无穷大了,
咋回事?

用铁板烧焊的,仔细看了焊接的TypeC引脚,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刚焊好的时候正负极之间只要450K欧的电阻,用酒精清洗,晾干,放一天
之后变成16M欧,这正常吗?不应该还是无穷大麽?

有了铁板烧,焊接0603的贴片也方便了许多,哈哈哈!
温度到了,小电阻呲溜一下自己回正

网友:
PCB不是有电阻,16M了还不大吗?

网友:
找个10M的电阻测一下你的表,可能是PCB有漏电.用洗板水试试吧,酒精有时候洗不净.
还有个办法,焊下来再测一下,就能分出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A:
焊油不纯,有杂质

网友:
没看到作案工具

网友:
贴片电阻两端的锡浆可以再少点,争取焊出机器焊一样的效果

网友B:
其他线都走圆角,USB的信号线咋就不走了呢

网友:
一定有问题,慢慢找吧!

网友:
估计是底座下面有连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油不纯,有杂质

这个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线都走圆角,USB的信号线咋就不走了呢

匆匆忙忙提交订单了,泪滴都给忘了

网友:
拆下来再测测,看看问题出在那里,铁板烧也快。

网友:
如果焊接了其它电子器件,测量出的结果是在线测试,可能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连锡,我认为还是助焊剂等杂质没有清除干净的问题,有时器件底部有酒精清洗不到的东西,应该不影响使用吧,不放心的话就用酒精多泡会儿,另外我用酒精清洗后还要用水龙头高压冲洗一下而后用电吹风吹干。

网友C:
洗板水 洗一下应该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 洗一下应该就好啦

昨晚焊接其他元件的时候又烫了一回变成24M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焊接其他元件的时候又烫了一回变成24M欧……

看来是焊油有杂质

网友:
铁板烧是啥?

楼主:
这种东西,加热的

网友:
超声波清洗下再看看呢。
另外你没有加泪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