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解RIGOL普源DS3102示波器BLM32C041液晶屏幕

楼主(2024-01-24):
连载持续更新,分析供大家参考
拆解目的是想更换液晶里外两个偏振膜

外屏,看材质是一个亚克力材质保护外屏

亚克力,分析不是RIGOL普源外加,更像是夏普出品总成的一部分

用手掰了掰,发现不干胶粘贴还挺牢固。分析不必取下,取下也没有意义,对于换膜,没有助力

分析,从PCB侧入手,将液晶取下,也就是拆下铁壳的过程

发现这两根背光U型灯管供电线,年久老化失去弹性。如果想更换新线,这插头去哪里查手册,插头如何描述规格?
待续,下文会坚持更新

网友:
插头不需换,只要换掉线即可。插簧能从插头里无损退出,拆除原来老化的线,用合适的硅胶线替代,手艺好的话,换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网友A:
一般是背膜不行了吧,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背膜不行了吧,

不好拆,不知道怎么能安全的将液晶部分拆出来

楼主:
继续更新拆屏幕

果不出所料,外屏与内屏液晶,不搭界,完美分离

展示一下,夏普液晶工艺

可以看见夏普原厂偏光膜上下都贴有条带,分析充当垫片,让偏振膜与亚克力外屏不接触

原厂背光与白色导光板。其中,背光版模块化设计,轻轻一划,沿着轨道就分离出来了

楼主:
摸到液晶屏的前戏阶段,取下排线,取下固定小PCB的两颗铜螺丝

楼主:
拆下了白色导光板

网友B(2024-05-04):
楼主继续,我也在修这个,同样是背面偏振膜老化了,不过因为不清楚偏振膜角度卡这了

网友:
厉害,真都能修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B:
楼主继续,我也在修这个,同样是背面偏振膜老化了,不过因为不清楚偏振膜角度卡这了 ...

偏振膜配合上转一转角度,颜色变正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