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 L22I-16 L2264A显示器维修

楼主(2024-01-24):
故障现象:像素特别低,开机几秒开始屏幕闪烁抖动

点屏套件测试不是驱动主板的问题,在屏上有SW5099发烫特别严重,更换一个芯片还是特别烫

最后发现屏幕Y轴那边有一点裂痕,但是还想拯救一下
最后尝试把R258电阻取了(每个屏不一定是那个Y模块坏,需要自己判断)

看看修好后效果吧

网友:
把R258电阻取了
这句话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比如我,楼主真是精通啊。

网友:
排线老化了吧

网友:
修复成功,焕发第二春

楼主:
迅维网上的帖子也是我发的,你可以看账号

网友A:
大佬 横彩条纹能修吗?

网友:
上贴片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横彩条纹能修吗?

横彩条纹是显示器自检的那种还是横细线呢,横彩宽线不同颜色是显示器自检图像的话清洁一下屏线先

网友B:
大佬真牛啊,技术过硬,理论也过硬,就是一硬汉

请教下,我家的广场舞大屏机,上电能播放,但不显示,有上电后暗暗的背景灯亮,拆主芯片,驱动,排线一切正常。。。。。。。。。
背光板好像在屏那,不易拆。。。。。。。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真牛啊,技术过硬,理论也过硬,就是一硬汉

请教下,我家的广场舞大屏机,上电能播放, ...

先用点屏套件测一下屏幕,确定是屏幕问题就换屏吧,找个拆机屏也不贵

网友:
因为不懂所以没看懂。但是表示很佩服能自己维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