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蓝牙接收器换电池无法开机什么故障?

楼主(2024-01-25):
    问题比较奇怪。实际情况是,有一个索尼的蓝牙耳机适配器(可以插普通耳机那种),内置电池不耐用了,直接把内置拆掉引出正负极在机外接了一个18650电池在车上使用。因为在车上用,直接用点烟器充电,就有供地噪音,就想着电池用电池仓可以拆卸更换。

    问题来了,每次拆掉电池,断电之后再装上电池,都无法开机。不知道是断电保护还是通电保护。
    经过测试:
    1.如果把蓝牙适配器引出的正负极短接一下,然后再分别接上电池的正负极,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2.以上方法只有通过连接导线的鳄鱼嘴夹接通分别接通电池正负极才能实现,如果把线直接焊在电池仓之后,装入电池,还是会无法开机。无论是快速把电池压下还是缓慢压下都无法开机。

请问懂电路的高手,这是设备本身有什么保护机制吗?如果绕过这个机制,让更换电池之后(也就是断电再接通)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
好像没有人了解,是不是什么保护问题

楼主:
好像没有人关注,是不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内置电池有充放管理芯片,  (一旦拔下失压,它就认为是电池故障了,再接上一般都需要激活复位),所以你要么接上后不拔, 用它来充电(充18650可能太慢); 要么就往上一级跳过管理芯片, 直接供电。 (纯理论分析, 供参考。 关键是看充放芯片失压后如何激活的。)

楼主(2024-02-27):
引用 网友A:
内置电池有充放管理芯片,  (一旦拔下失压,它就认为是电池故障了,再接上一般都需要激活复位),所以你要 ...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失压保护吧,我上次试了一下不通电的情况下,在不断开原有电池的情况下,再外接一个电池对其进行短暂充电之后,断开外接电池再开机就可以了。只是过了一个年,忘记把东西放哪里了,找到之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