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一波三折!金士顿SA400 SBFKJ4.3强刷SBFQJ1.3

楼主(2024-01-25):
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我吃饱了没事做试图给这玩意跑RDT

毛子网站上的SSD MP Tool v2.2.85-20211110根本不支持这款搭载美光B27A闪存,检测闪存找不到,强上RDT模式报错,但是固件丝毫未损

遂找PS3111马甲之一inic6081的鹦鹉工具,开完RDT后彻底不认盘
造成不认盘这个问题的源头在于我那根JMS578转接线,不知哪里抽风,把硬盘拔下来了单插转接线也找不到设备
当时被这牛马组合拳干蒙了
为了排除问题掏出了压箱底的160G机械硬盘和12v电源,盘一转等2秒就认到设备了,不知为何这线突然变成JM2033x的模式——不接硬盘直接认不到线
左找找右找找在找了个不带UASP的固件,顺便拿之前改斐讯硬盘盒的量产工具把休眠关了。在随机爆无响应的情况下坚持到把固件刷完,问题迎刃而解
磁盘管理能认到盘,但是初始化就会弹IO错误
慌了……瞎jb找S11工具没一个能刷进去的

在bing一通乱搜,这个帖子的12楼提到不一定要刷同样版本的固件。于是凭借着之前给一芯开卡的原则,数字越大代表版本越新,最后又找了个inic的量产工具短接发现能识别美光B27A
但是好景不长,又开始报错,工具自身的那个53%bug很正常,但是后面却提示固件版本不支持此芯片
服了,那货一堆固件不用,非要用SBFGJ1T3,能开出来就怪了
inic和ps3111工具的文件夹结构完全一样,直接把bin文件夹的固件搬了过去,果然认到B27A芯片了
参数基本默认,RDT三分钟左右跑完,开卡速度飞快,硬盘起死回生
鉴于这盘掉速能掉到15MB/s的情况,后期可能会拆成U盘或参考大佬的帖子开pSLC

修改后的量产工具 https://pan.baidu.com/s/1lxzEhNqhcYFSz2ByJ27NnA?pwd=ivxi

JMS578无UASP固件

JM通用工具 可改休眠时间和厂家

楼主:
补充:这个转接线的原始固件真奇葩,UASP下能认到rom模式的盘,甚至能从芯片精灵读到硬盘的型号,找了几个其他版本的都没发现有这个特性的,只能读取到转接线的VID/.PID

网友:
以前用20329开ps3111提示低速开不了,结果578要刷开卡固件noUASP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这个转接线的原始固件真奇葩,UASP下能认到rom模式的盘,甚至能从芯片精灵读到硬盘的型号,找了几个 ...

我前两天刚开了YS9802HC,用的也试斐讯的盒子JMS576,确认可以开卡。

至少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又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871-1-1.html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目前正用这个型号硬盘在办公,虽然是TLC,还是用了3年半以上了

楼主:
量产参数微调,10GB不会掉速
20GB才开始掉速

转接线懒得去刷UASP就不测4K了
芯片太烂,开了pSLC速度还是那样

网友:
ps3111真的烦啊

网友:
SBFMJ1.3试试

网友:
我一直用1153,群联还好吧,基本都能开,螃蟹才是真恶心

网友(2024-04-22):
PS3111,起码比88SS1120好开吧

网友:
螃蟹的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