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两条排线和一颗“妙脆角”引发的惨案,修复诺基亚6500s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4-01-25):
# 前言
现在已经是2024了,北京地区电信2G退网完成,联通3G、移动2G退网也即将到来,最近突然想玩玩那些旧时代的手机,咸鱼上也捡了诺基亚N79和E7-00,但是家里那台缺少后盖的诺基亚6500s却开不了机了,手机插电、万能充充电还有凤凰 / JAF强刷均无解,根本认不到硬件。于是就试着拆机看看。

# 故障表现
- 不开机:长按挂机键无显示、无声音、无振动,连接充电器也不出现充电画面;
- 数字键盘右半侧的背光只要插入电池就会一直亮着。

# 修复过程
合上滑盖,拿下后盖(笑死,根本就没有),可以看到位于四个边角的六角螺丝,拔掉电池,拧下螺丝。

用拆机片撬滑盖与本体之间的接缝,等撬开之后打开滑盖,挤压数字键盘最下方的两侧,可以把键盘拿下来,注意下面有排线。然后合上滑盖,拔掉屏幕排线,拆到这一步我就截止了,然后一个一个的把排线装回去。(图是修复好后补的)

然后把排线重新插拔了一下装回去,再插上电池,居然直接开机了!但是又有了个新的问题,键盘 3、6、9、# 四个键没反应了,盲猜是排线接触的问题,并且右边按键灯还是亮着的。

打开图纸,发现键盘的这四个键都是接在COL2上的,然后这条线又在键盘排线上:

重新插拔再按紧,果然好了:

仔细观察了一下主板,发现有一个小芯片裂了,翻了下图纸,位号N2401,对应一个型号是TPS75105YFFR的LED驱动器,有两根输出脚通往键盘排线,VIN引脚接到了VBAT_LIGHT,说明芯片本身直接从电池取电,这也能解释为啥一插电池就会亮灯。这个芯片普通封装的很便宜,小封装的就贵了,没有这个LED驱动器也不影响手机基本功能,先拆为敬

拿出风枪,重新拆机,把CPU屏蔽罩拆下来放在排线座上防止被烤化。风枪开330度3档风,轻松把芯片淦下来。
妙  脆  角(确信)

重新装机,轻松秒杀!过段时间再收个翻新用的外壳和后盖,就可以畅玩Java游戏了

# 参考资料
Nokia Corporation. (2007). Service schematics: Nokia 6500 slide RM-240.

$ EOF.

网友:
有钱有闲人一个

网友:
修好做道具,很有范儿!

网友A:
修好没什么难度,也没什么用处。  不如拆成零件,裱起来挂工作室墙上。

网友:
这么老的手机还玩啊

网友:
没有2g了,也就当个闹钟还行。

网友:
我还有个摩托罗拉168模拟呢,还是数码管的。

网友B:
修好了顿感自己非常牛逼,然后放抽屉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顿感自己非常牛逼,然后放抽屉里吃灰

还能玩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呢,吃啥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什么难度,也没什么用处。  不如拆成零件,裱起来挂工作室墙上。

坏的比较彻底才有拆零件裱起来的必要,小毛病修好就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个6500s排线坏了后来让我弄得有个电源芯片坏了,一上电就大电流,后来也懒得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