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801A 和 TP-801B 内存差别

楼主(2024-01-25):
TP-801A  使用 8 片 2114 静态内存
TP-801B  使用 4 片 6116 静态内存

这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 欢迎讨论!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A:
6116是2K 8位SRAM,4片就是8KB
2114是1K 4位SRAM,8片就是4KB
因此二者板载RAM容量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16是2K 8位SRAM,4片就是8KB
2114是1K 4位SRAM,8片就是4KB
因此二者板载RAM容量有区别 ...

容量的区别,没有问题。
追问,内存地址解码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量的区别,没有问题。
追问,内存地址解码电路,有什么区别?

肯定会有区别的,2114需要两片并联使用,构成8bit。
如果二者都是用的74LS138解码电路:
4片6116的CS接74LS138的Y0~Y3,74LS138的A0、A1、A2应该接CPU的A11、A12、A13
8片2114的两两并联后的4组CS接74LS138的Y0~Y3,74LS138的A0、A1、A2应该接CPU的A10、A11、A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有区别的,2114需要两片并联使用,构成8bit。
如果二者都是用的74LS138解码电路:
4片6116的CS接74 ...

我好像说错了,Z80的程序和数据地址是统一的吧,那么RAM的起始地址不一定是0,那怎么接就不一定了,但是思想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有区别的,2114需要两片并联使用,构成8bit。
如果二者都是用的74LS138解码电路:
4片6116的CS接74 ...

【2114需要两片并联使用】,你说的对,主要差异就是这个。

楼主:
Z80 CPU 单板机,国内最流行的 TP-801A
以部分流行的 TP-801B

网友B:
所有的区别都在芯片资料里面,外形基本上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区别都在芯片资料里面,外形基本上没区别。

这个说法,在此不一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