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门跳电闸更换格兰仕微波炉门控开关,电源保险管

楼主(2024-01-25):
同事家一台格兰仕微波炉,在加热后开门时内部发生炸火并引起电闸跳

电源保险管都裂成玻璃渣

不用想,就是门控的三个开关要更换了。

15元购买的银点加强版套装

一一对应更换上

各种接口原样安上,放杯水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故障直接,直接换件。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A:
分析过程直接省略了

网友:
这个以前修的多,现在微波炉便宜了,没有多少维修了

网友:
怎么确定是三个开关的原因呢?

网友:
开门跳闸,一般是开门断电开关失灵或压杆磨损造成断电开关晚于短路保护开关动作,短路保护开关是微波炉免于微波泄漏的最后一道保险,这个开关动作就要重点检查下断电开关的压杆是否磨损或微动开关位置有松动,以免再次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格兰仕有时也出现跳总闸的毛病

网友B:
楼主搞修理的?经验丰富,家里一台格兰仕和楼主的差不多,就操作面板有点不同,工作时发出很响的异响,不加热,现当小储物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修理的?经验丰富,家里一台格兰仕和楼主的差不多,就操作面板有点不同,工作时发出很响的异响,不加 ...

估计是高压部分问题:高压二极管、电容、磁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过程直接省略了

给亲戚朋友修过4,5个同样故障的。一换就好

网友C:
银点加强版套装这个是在哪儿买的?淘宝麽,关键词。。。

网友:
把两个开关全换新即可

网友:
自动控制的程度越高,控制点就越多,出故障的概率也就越多,维修难度也就越麻烦。

网友:
微动开关位置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点加强版套装这个是在哪儿买的?淘宝麽,关键词。。。

拼夕夕  乐多电器,不知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