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无线手持键盘鼠标电脑无线设备拆解(板号WXD-i8-2.4G V1.21)

楼主(2024-01-25):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设备,没有鼠标,但是又能当鼠标用,上面有触摸窗口,按键的功能又不输出传统键盘,而且电池居然是早期诺基亚手机的通用电池,有个性 吧?来一起看看到底啥玩意这么有意思。
一个多功能无线键盘鼠标含电池

电池是放在背面的,里面还有一个USB的接收器

电池槽是压接式的,

先拆个电池看看缩水多严重

撕开表面的贴纸,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电芯了

钢片电池焊接在转接板上,本身没有带保护板功能

再来看看设备本身

上面这个小窗口是鼠标移动的区域

上面有个设备开关,和安卓口充电口

背盖打开就可以看到接收器和一个电池,其实这个电池还能做大点

拿开电池可以看见两个AAA浮雕,这个设备原设计用两个7号电池也是可以供电的

拆开看内部

这个区域补齐元件应该就可以用两节7号电池供电了

芯片,晶振

电池弹片接触点

正面,发现每个锅片仔边上都有个LED指示灯,莫非这个键盘有照明效果?

触摸区域

电路板型号WXD-i8-2.4G V1.21,2.4G接收器,下面2021是电路板设计日期

开灯,可以看到指示灯三个,原以为就三个指示灯了

摸索中发现,背光,三色,真是靓骚啦

好了,折腾完了就收起来了,送人。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A:
2021年?纯粹是疫情关家里实在无聊一不留神搞出来的

网友:
奇怪的键盘

网友:
键盘还挺小 巧,可以放到客厅给电视用

网友B:
我记得以前摩托罗拉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以前摩托罗拉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

亲说的是手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1年?纯粹是疫情关家里实在无聊一不留神搞出来的

我有这个,是 18年买的。。。。还在服役。。。

网友:
挺小巧的键盘,功能挺多,能连接好设备,适用范围也挺广。

网友:
键盘太小了,临时用用可以

网友:
这种小键盘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三色背光,好评

网友:
收了两个,一个用7号电池,一个用锂离子电池。用在机顶盒上还可以,就是没有关机键。

网友:
这种键盘论坛之前有人拆过,就那样了

网友:
还有这玩意儿,在电脑上用多不方便。

网友:
这玩意已在网上卖了一段年头了,前两年俺买了一个干电池版的,自己拆开后,补焊了充电电路的几个元件,然后改为锂电池供电,一直用得好好的。

网友:
这玩意挺好用的,我也有一个。我主要是用来调试触摸屏工控机,平时那个工控机装在箱子里,只露出屏幕,U口啥的不是露在外面的,防止有人接键盘鼠标玩游戏

网友:
看着挺新奇的,但是键太小,按起来很难受吧

网友:
小键盘不错,还是三色背光的。

网友:
真不错,还是三色的

网友:
经典耐用型电池,到处可以买到,现在有些老年人的收音机也是这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