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40游戏增强版更换电池

楼主(2024-01-25):
红米K40游戏增强版,电池续航尿崩

设置100度加热5分钟

备的将顿电池,花费72元

底脚吸盘拉开一条缝,拆机塑料片沾点酒精划开后盖

去闪光灯盖片

去闪光灯排序压盖

上下盖板上螺丝全拧了

先断电

断快充排线

拉电池胶

电池胶换新电池上

装回

亮机

胶水固定

60%的电量,25W的充电功率

网友:
设备专业啊

网友:
我的红米K40游戏增强版电池没问题,就是两个肩键弹不出来了,平时都没用过,品控有问题!

网友:
摄像头不保护一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这电池换的轻轻松松。

网友:
说真的现在电池很难买到好的,不知道你这个电池质量怎样

网友:
又省了几十大洋手工费

网友:
坐等200天后,电池使用体验

网友A:
我的红米K40非游戏版,续航也不如开始了,准备年中或者年底彻底不行了换一台

网友:
100度5分钟,这么高温度时间这么长,好怕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红米K40非游戏版,续航也不如开始了,准备年中或者年底彻底不行了换一台 ...

我俩的一样,我的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同款,用了两年了,电池现在还可以,一天一充。再坚持两年。

网友:
换过几个自用手机的电池,普遍是换了和没换效果不大,而且自己拆过的后盖,再怎么处理也难达到原机的结合程度,所在现在的手机都是觉得电池不耐用了就卖二手,再换新手机呗,没必要再折腾了

网友:
将顿不知道电芯质量怎么样
红米可以直接买飞毛腿,原厂就是飞毛腿代工,一般不会太翻车

网友:
小米售后“你还让我们有饭吃吗?”

网友:
我的小米电池接近2年也不行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先收藏,过段时间来看看电池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