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苏泊尔电炖锅定时器,没修好,拆烂了!

楼主(2024-01-25):
苏泊尔电炖锅定时器不能走完全程,老是在一半位置就停住了,今天终于下手收拾收拾。

拆开电炖锅,里面结构也简单,直接拆定时器吧。
本来想看看里面的结构,一拆,齿轮弹出来了,装不回去了
干脆不要定时器,直接短接了,找了个珍藏多年的公牛牌定时器,完美解决,难看就难看点吧,又不是不能用。

楼主:
这应该不叫修吧,拆烂了

网友:
你的定时器还有点先进呢

网友:
花点时间,装上罢。机械的有动手的乐趣

网友:
哈哈哈  一堆成功的贴子里跑出来个没修好的

网友:
机械的损坏,要么维修成本非常低,要么报废处理。

网友:
这种机械的有点不好搞

网友:
定时內置变外置一样用

网友:
这没点机械水平是装不回去的, 小时候拆闹钟,谁装回去过的?

网友A:
我还以为你把公牛定时器塞到里面呢

网友:
买一个新的配件换上,不容易出事

网友B:
金属齿轮的定时器一般不会损坏,大多是缺油了或脏污黏住了,可以用酒精清洗后上钟油,也可以用洗洁精清洗后彻底烘干,然后上钟油,不要随便乱拆,以免装不回去,会被发条弹出伤到,当年维修钟表时曾被发条给手上开了个大口子,从那以后就知道先把发条放劲再拆解了,再后来发现钟表可以不用拆开也能清洗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齿轮的定时器一般不会损坏,大多是缺油了或脏污黏住了,可以用酒精清洗后上钟油,也可以用洗洁精清洗后 ...

早问一下就好了

,浪费了一个定时器。。。
现在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把公牛定时器塞到里面呢

哈哈。。。。怎么塞啊,要开模具了

网友:
拆坏了,齿轮弹出来了,装不回去了,哈哈!
齿轮没崩齿,箱体没裂还是能装回去的

网友C:
珍藏的定时器我竟然不会用

网友:
齿轮可以装回去,麻烦的是弹簧突然释放,很难拧回复原。定时器插座,尽量用数显电子款,机械款可能偷停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珍藏的定时器我竟然不会用

按下就是通电,你要几个钟,就按几个齿。。。

网友:
最怕这种带弹簧和齿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