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讨论下大家都是怎么保养的吧

楼主(2024-01-25):
我先来。

10年伊兰特,1.6L自吸+5MT,19w公里。

最近这几年,都是从京东买机油机滤,然后到店安装。

机油这几年一直用卡尔沃的5w-40全合成4.5L装,赶在搞活动的时候一次买两桶,平均一桶不到100,保养时加3.5L,剩的1L每隔2,3千公里加一点,每次跑7000-8000公里做保养。

前几年从京东买过几款大品牌的机油,比如壳牌,嘉实多,但感觉没那么真,以后就没再买了。

机滤用马勒的,每次多买几个,平均20块钱一个。

买机油时选的到店安装,自己家附件的一家店,距离不到1公里,不额外收安装费,只要核销京东给的消费码就行,服务态度也不错。

我每年大概跑1.5w公里,每年保养2次,每次费用不到120。

空气滤芯更换周期不固定,不定时拿出来磕哒磕哒,如果不是特别脏就没换。也是京东买的,20多一个。

空调滤芯和空气滤心一样,偶尔拿出来清理下,等异味大的时候就换掉。

其它的比如变速箱油,防冻液,助力油,刹车油等,只要油液位正常,且在行驶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异常,我个人是不会主动换的,主打一个物尽其用。

大家是怎么保养的,去4儿子店?去个人汽修店,还是自己动手?欢迎讨论。

网友:
保养的很仔细,到位

网友:
这还用讨论,必须是花钱保养呀!!!

网友:
能自己动手的自己动手,大保养还是去找个靠谱的维修店搞

网友A:
我的车子也问题不断,有一年没换机油了,你这个机油好不好,买SN还是SP好?

网友B:
我的福特嘉年华也10年了,1.5L自吸手动,只走了9万多公里,前3年4s保养,后7年也是京东买机油机滤这些,然后找家维修店换下,7年一直用的水美+曼牌机滤和空滤,一年一保,目前发动机工况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福特嘉年华也10年了,1.5L自吸手动,只走了9万多公里,前3年4s保养,后7年也是京东买机油机滤这些,然 ...

选30还是40?

网友:
水美EP 5W-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子也问题不断,有一年没换机油了,你这个机油好不好,买SN还是SP好? ...

我一直用SN,用着还可以。你可以试试,感觉不好跑几千公里后换了就是。

网友:
自己动手保养,机油就是一百来块钱的统一全合成,经济实惠也不会遇到假冒的,一年跑5千公里左右也没必要好几百的大牌,勤换比各种添加剂更好。火花塞 刹车油 刹车片 变速箱油都是自己换的,基础保养可以自己做

网友:
七八年的1.6自吸车保养都自己搞一年比你少一半路程,花费到车什么的杂七杂八没事算了下细账每天投六十块钱的样子还是算比较省了吧,其他的观点都占同,这么多年了的刹车油和冷却液该换的了,不然后期容易出问题一个没刹车一个发动机会大修

网友:
前后两辆破车,10多年了,都是在4S店保养,无他,便宜而已,比你这自己买的机油到店保养还便宜

网友:
机油活动的时候买了,但貌似没找到单独购买的保养工时费,没选到店安装

网友:
11年的F0,14年以后一直自己保养,随车千斤顶+支架.一年一保养不到1W公里

网友:
好贴,收藏了,老哥是懂保养的。不过我的车,4s店终身免费基础保养,一年2次,机油机滤基本不花钱。不过说实话,4s店保养确实比自己买要贵。

网友:
之前一直途虎蓝壳,今年双11刚刚保养过,明显发动机声音不对,无法验证机油有没有缩水,但以后也考虑自己保养了,另外换刹车油和方向助力油倒洒了也让我不想去保养了,这些活自己都能干,不一定比店里差。。。。
同时也败了一个扭力扳手,可以愉快的玩了。。。。

网友:
简单 几百块买一桶18升的机油 纸壳子一张 塞车底 扳手两把 钻车底 放油、拆滤芯 换滤芯 装回放油螺丝 加油 完活

保养一次费用80元左右 4个滤芯都换的话150左右

网友:
一 年换一次机油,全合成

网友:
21年荣威1.6MT车,自己保养,用老李化学的SP9000系列0W20机油,上次也是这个机油跑了一万油耗表现还不错,前几天刚换,一桶120多,机滤空滤都是平时撸的羊毛基本不花钱

网友:
卡尔沃都快100了? 我家好多卡尔沃矿物油4L的 京东那时候25买的 还送安装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