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种表笔不要再买了,很一般

楼主(2024-01-25):
最近流行一种硅胶标笔,号称钢针尖头,98线什么的,神乎其神,忍不住买了两条。收到大失所望,单条电阻高达50多毫欧,而且插到表上电阻档短接阻值飘忽不定很难稳定。我原来的葫芦科的表笔比这个还长了20cm,内阻只有30多毫欧,插到表上表笔轻轻一碰立马稳定显示0.1欧。这个硅胶表笔只能显示到0.2.我又找来了我原来用18awg硅胶线做的表笔,长度几乎一样,单条电阻还不到30毫欧,这个新买的同样标称18awg的却有50多毫欧,所以这个新表比虽然外皮比我原来的18awg粗的多,但是肯定不是18awg的,严重虚标,或者说直接造假。赤裸裸的造假。提醒大家不要再上当了。

网友A:
从来不买这种来路不明的牌子

网友:
幸亏没去买

楼主:
左边是新买的,右边是我早先做的硅胶表笔,新买的看起来比原来做的直径粗了一倍,但是内阻也大了一倍。假的18awg线。

网友B:
表笔线比一般线粗,耐压高啊,一般线耐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笔线比一般线粗,耐压高啊,一般线耐压低。

测量高于380的机会很少。应该没事。再说胶皮粗点可以,线芯不应该造假虚标啊

网友:
图2 多像两把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买这种来路不明的牌子

侬在简中仪表圈是老法师

网友:
标识18awg,是虚标的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是新买的,右边是我早先做的硅胶表笔,新买的看起来比原来做的直径粗了一倍,但是内阻也大了一倍。假的 ...

拆开看看是不是铝线

网友:
原装线将就用用,表笔可以磨磨。。

网友:
只要价格合适,其他不是问题

网友:
我一般是买万用表同品牌原厂的配件反正价格也不高。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线芯估计很细还是铝的。。。

网友:
想要足芯,要么买大品牌原装线,要么自已做,外面哪些便宜线只是能用而已

网友:
只要价格便宜还包邮,硅胶的软,冬天当个炮灰用还是能凑合用的
毕竟它便宜就行

网友:
电子维修用,有更好的,我有,那个是68一条,那个应该适合你

网友:
要买笔尖镀金的,短路归零才能干脆利落

网友:
估计电线与表笔插头之间的连接都不是焊接的,靠注塑时的压力搭在上边的,所以才会有阻值变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