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示波器夏普屏关键一哆嗦阶段

楼主(2024-01-25):
经过30多或者小时或者分钟的艰辛探索
距离拆下薄薄的夏普原厂液晶(据说液晶是京瓷提供)一步之遥,却止步。请教该用热风来加热来软化可能存在的胶,还是用酒精,还是用除胶剂

上图为屏正面

上图为屏的背面

楼主:
借用一张图,阿拉就是到了取下液晶屏前的临门一脚,安全取下揭掉两侧偏光膜,就得到下图的液晶玻璃

网友A:
直接用美工刀刀片铲掉,然后用纯酒精清洗干净就行了。
放心,玻璃的硬度远高于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美工刀刀片铲掉,然后用纯酒精清洗干净就行了。
放心,玻璃的硬度远高于刀片。 ...

侬很乐于助人
只是我问的是如何将
液晶玻璃从夏普总成框架取下
侬解答的是下一步骤,将偏光片从液晶玻璃上除掉

楼主:
答案揭晓,用美发热吹风,加热2分钟,轻松分离了

心得就是,遇阻不要用蛮力

网友:
干这活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