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朗科Z Slim 1T PSSD拆机

楼主(2024-01-25):
19年入手了个朗科ZSlim移动固态硬盘,机身很轻巧,用着也没啥问题就一直没动过,今天突然连电脑不识别了,第一反应是量产,ChipGenius识别不到主控,百度了一下其他朗科型号,怀疑是慧荣的2258XT,直接上量产工具无法识别。。。。无奈,只能拆机了。。。

拆机比较吃力,因为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结构,拆开后就豁然开朗了。底部是个卡扣盖子,没什么好说的,只能小刀片在边缘进入反复暴力拆开。没想到顶部的盖子还有点胶,也是暴力撬开.

一个铝合金外壳里面装了个塑料支架,底部是卡扣,里面是一个SATA协议的M.2接口固态:存储芯片是2片Intel的PF29F04T2AOCTH1,主控芯片果然为2258XT,加上一个JMS580的Type-C转接板。
硬盘上没有标ROM记号,经测试就是短接右下角的JP1位置,量产工具就可以正常识别到了(怪不得没拆之前量产工具识别不到,我还以为猜错主控型号了,原来是得拆机短接)

网友:
还好JP1短接不爆炸。

网友A:
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

M.2接口不是SATA接口

网友:
M.2接口的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

m.2接口sata协议

网友B:
ngff协议的, 这种量产就好的 到底是哪里坏掉了

网友:
M.2接口的固态硬盘

网友:
移动固态硬盘看着还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ngff协议的, 这种量产就好的 到底是哪里坏掉了

插电脑只识别到新接入了设备,无法识别到硬盘,磁盘管理器里也没有硬盘。不拆开短接ROM(JP1)量产工具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
这个硬盘盒是公模的,买过一个其他品牌的一模一样。ngff固态也是公模的,连杂牌都算不上。。。

网友(2024-05-30):
SATA协议的硬盘速度有点感人

网友(2024-09-09):
NGFF,难怪这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