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哪位大哥知道里奇x4手电头壳螺丝尺寸,感谢!!

楼主(2024-01-25):
在网上买了m4的螺丝,铁壳可以进,但到塑料部分就进不了,硬拧的话就会把塑料部分推出

网友A:
里奇X4电钻没有,有R86007的,也是13毫米夹头的,实测螺钉外径是3.90毫米,如果你买的螺钉进不去,可以实测一下外径,再买小0.1毫米的就行了,再不行就再小点,现在自攻螺钉规格多如牛毛,总能买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奇X4电钻没有,有R86007的,也是13毫米夹头的,实测螺钉外径是3.90毫米,如果你买的螺钉进不去,可以实测 ...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对面那个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用自攻螺丝,机司入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自攻螺丝,机司入不了的

还是你眼尖,发现了问题的实质,我一直以为他用的自攻螺钉。我的里奇电钻的螺钉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眼尖,发现了问题的实质,我一直以为他用的自攻螺钉。我的里奇电钻的螺钉是这样的。

呵呵,拆得多就有经验了

网友:
好像是梅花头自攻螺丝,很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面那个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不是,那个买回来不合适的,原装的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眼尖,发现了问题的实质,我一直以为他用的自攻螺钉。我的里奇电钻的螺钉是这样的。

尺寸是多少?

网友:
我那个长度是14mm,直径3.9mm,但可能与你的不完全一样,你的用何尺寸的还需自己研究一下,比如用根针探测一下孔的深度,看看需要多长的螺钉。

网友:
太长就切短

网友:
盘头自攻,有3.5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