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UNI-T UT658 电压测量不准了

楼主(2024-01-25):
好久以前入手的 UNI-T UT658,测出来电压不准了,电流还好。 请问 各位 大大们 ,这玩意儿 还能救吗? 怎么救?

电压跌的太 厉害了

听了5楼 大大的话,直接上电源试了! 没有误差了  我就是个半桶水的小白

网友:
接触不好吧

网友:
测试方法不对,测电压要断开负载

网友:
负载断开量电压

网友A:
有这种可调电源的人,居然不知道导线通过电流会产生压降???
那根紫色的usb延长线线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可调电源的人,居然不知道导线通过电流会产生压降???
那根紫色的usb延长线线径太小了。 ...

谢谢 赐教,我就是个 半桶水的当事人  ,刚刚用 电源测过了 ,电压准的

网友:
不准就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