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各位大佬!IS918M-GA量产之后电脑识别不到U盘,但是插到集线器可以识别

楼主(2024-01-25):
用的量产工具是IS918MPTool_GA_201124A
量产前:

量产后:

量产之后发现插电脑上无法识别U盘,但是插连接电脑的USB3.0绿联集线器电脑可以识别
换个新的量产工具IS918MPTool_GA_221206试试重新量产
但是量产报错 Compare CodeInfo Add Fail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只是USB接触不良而已?

楼主:
不太可能。。量产前这个U盘我的电脑是能识别到的。当初量产这个U盘的原因其实就是它写保护了,格式化都做不了。量产后我试过用其他电脑也是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只是USB接触不良而已?

不太可能。。U盘量产前在我的电脑是可以识别的。量产U盘的原因是这个U盘写保护,连格式化都弄不了,网上各种办法都试过了。量产后的U盘我其他电脑试过也是识别不到,所以感觉是量产操作U盘出了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集线器能用  换个电脑试试看呢

楼主:
更新下最新情报,发现现在这个U盘插WIN10的电脑能正常识别使用。插我和同事的Win11电脑就基本识别不到,偶尔能识别到的情况,进去查看U盘内容时,会很慢需要加载
如下图,点入查看U盘时一直转圈加载
进入U盘后,点击查看文件夹也卡,到最后甚至闪退了。

网友B:
量产时优化方式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时优化方式修改一下

我用IS918MPTool_GA_221206工具成功量产了。优化方式是容量优先,现在U盘的C口可以正常被Win11的电脑识别到,但是A口还是不行。A口接集线器可以被电脑识别。感觉U盘的A口没坏,是量产方式的问题。。试过速度优先和原低阶设定的优化方式,前者效果跟容量优先一样,电脑还是识别不到A口。后者直接报错Sortout Not Found。。

楼主:
现在这个U盘只有C口可以被电脑识别,A口只能通过集线器被识别
我在想要不要把U盘低格试一下,请教大佬们低格会对U盘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
容量太大了吧,开卡时适当降容,多留点备用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