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挖耳机内脏

楼主(2024-01-25):
先前拆那个哑巴耳机,只掏出了充电柄里的玩意,结果挖内脏上瘾,现在把喇叭位置也挖出来些内脏

喇叭附近

撬出网罩,上面好像有触点?

断掉的片线上也有2片芯片?

拆到当下还有喇叭没下来,不知是否要从喇叭口撬开?

网友:
可以慢慢地研究。

网友:
有点像号角喇叭。

网友A:
放咸鱼上卖掉,至少百十块到手,居然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咸鱼上卖掉,至少百十块到手,居然拆了。

哑巴了也能卖吗?
主要是好奇哪里坏了,于是刀片劈开~片线就劈断了,电池有1.9v电压/喇叭也正常~哪里坏了还是不知道~所谓好奇害死猫~~~

网友:
做工不错,像是苹果原装。

网友:
小耳机做工看着还不 错

网友:
一千没了。我拆坏两个了,想换喇叭,喇叭换好封上后,降噪有啸,再拆就报废了。

网友:
现在的耳机都不敢拆了,知道电池不行也不敢修,生怕拆了装不回去。

网友:
现在耳机封装的很好,拆就可能恢复不了

网友:
现在的耳机不好拆也不好装修搞不好很容易坏掉。

网友B:
耳机有设计寿命
那个二维码不扫一扫吗

网友:
密封很严,拆不好就废

网友:
东西太小,难拆,感觉也算是个精密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有设计寿命
那个二维码不扫一扫吗

好几个块状体上都是2维码,就是太小了,手机好像扫了没反应。

网友C:
请教一下,如何无损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何无损开壳

这个耳机壳子没有卡扣,与内部零件都是类似手机里粘电池的胶条固定(那些白色教条扯出很长也不断开),估计整体加热到某温度,拉出胶条就容易拆开了,只手边没有热风枪,用吹头发的热风又吹不很热,所以就用刀片劈开了,线路也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