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挂钟电池消耗过快检查

楼主(2024-01-25):
家里十字绣,买的单独机芯,一直以来耗电特别快,2-3个月一节碳性电池。机芯也换过几个了,耗电问题依旧。

北极星无极机芯,为了省电秒钟都取了,但是还是耗电
检测机芯耗电稳定在0.2-0.25ma

检测之前的杂牌无极机芯,耗电稳定在0.42-0.45ma

在检测一个走秒机芯,瞬时电流1.5ma

这个小钟虽然是走秒,瞬时电流也大,但是比挂钟省电多了,估计一节电池能用一年左右。
两个北极星同型号电芯,单独测试机芯,和在挂钟上测试机芯,电流是一致的,说明挂钟并没有行为指针明显增加电量消耗。
难道是无极机芯本来就比走秒机芯耗电,从使用情况观察,至少多耗电两倍以上。
大家觉得一节电池用2-3个月正常吗?
电池用的碳性普通电池

楼主:
按0.25ma电流计算,3个月周期,电池电量使用540mah,机芯不走时,电池还有1.38V电压,换到走秒机芯上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总归还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网友:
电流正常的话  是不是欠压保护了

楼主:
这个北极星的挂钟,也是北极星的无极机芯,又可以用很久,一年左右,无解了……

网友:
跳秒的更省电,秒针拨掉能省电,线圈越大越省电,没事可以将线圈绕满,碱性电池用1-2年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用充电电池吧,起码便宜点

网友B:
你这个电池就是垃圾电池。它家的锂电池虚标的太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充电电池吧,起码便宜点

充电电池电压太低,这个机芯比较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池就是垃圾电池。它家的锂电池虚标的太可怕

他家的碳性电池还行,锂电池是贴牌拆机电池就不跑碰了,这个电池我常买,使用起来还行

楼主:
看论坛其他机芯电流只有0.15ma,难道我这个机芯有问题,关键是2个机芯电流都差不多啊

网友:
搞成太阳能电池的,白天充电,晚上用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家的碳性电池还行,锂电池是贴牌拆机电池就不跑碰了,这个电池我常买,使用起来还行 ...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电池,为什么不换个品牌的电池?难道你那里买不到南孚电池?为什么你不用南孚电池试试能用几个月.一切问题不解决了吗.

网友:
用碱性电池啊,碳性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C:
你别说用碱性电池烧机芯???(毫无科学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别说用碱性电池烧机芯???(毫无科学依据)

机芯电流小,用碱性电池容易电量耗尽漏液,所以我的机芯都用的碳性

网友:
这点耗电算什么,背后背坨锂电池看看它能多耗电

网友:
  充电锂电池 ……

网友:
感觉一年才换一个电池

网友:
楼主的机芯显然电流过大,我的扫描机芯用旧手机电池如图来用,

走时正常,测电池总电流才0.25ma,据说把线圈绕满会省电,电池电压用到1.1v还正常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