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11手机更换电芯翻车

楼主(2024-01-25):
朋友手机,电池寿命到74了,天气冷更加不好有了,想换电池,想着更换电池芯(25)更便宜
就购买电池芯,更换后发现电池输出没有电压,分析应该是电烙铁温度高,可能电池小板芯片坏了,
反正激活也不行,没有办法,本地购买新电池(80)装上,正常

屏幕加热

拆开

拆开

拆开‘

屏幕

拆电池

电池

电池

电芯

购买的电池

网友:
应该是不能断电,保护了

网友A:
LZ换的电芯?保护板还是原先的?焊接过程中保护板短路烧了吧

网友:
应该是加密了?正常充下电,是可以激活的。

网友:
估计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没加密,你这个是其他原因。

网友:
最好要点焊连接引脚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到底是断电保护还是坏了

网友:
进来看 看啥原 因

网友:
温度高了,或者静电把芯片搞坏了?

网友:
电池没加密,估计是操作损坏了

网友:
80-25=55.一个保护板就要55元吗?

网友:
这又不是电池加密的机型,这么搞就是为了省几块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换的电芯?保护板还是原先的?焊接过程中保护板短路烧了吧

不会烧的,只会保护,重新充电就激活了。不会烧的,只会保护,重新充电就激活了。不会烧的,只会保护,重新充电就激活了。

网友:
有个华硕海外版手机,好不容易网上淘了个电池,号称18年原厂电池,70%电量,装上后玩玩用用,用了一下午,
第二天开不了机了,电池红色一闪而过,插充电器没反应,以为手机系统坏了,
死马当活马医,原电池保护板移植到新换的电池上,
总算满血复活了,就是电量计算不准,晚上充到100
早上开机70,但这个70的量可以用四小时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换的电芯?保护板还是原先的?焊接过程中保护板短路烧了吧

估计是,反面有芯片,应该焊接在电池极耳上。

网友:
啊?正想着有空给我的红米老手机换电芯呢。这风险这么大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的,只会保护,重新充电就激活了。不会烧的,只会保护,重新充电就激活了。不会烧的,只会保护,重 ...

百度下,建议是不断旧电,叠加焊接新电池,在剪旧电池,说是电池数据这样才在,没有经验。

网友:
拆这个要多高的温度啊,没有热风用电熨斗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