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械键盘复活术----预览贴

楼主(2024-01-25):
N年前得到的一把联想MK300 RGB机械键盘,主控挂掉,中间换芯修复了多次,通过飞线最小系统--PCB转接板,都是半途而废,一方面太丑了,另一方面是青轴键盘,公司用不了,所以每次都弄到一半突然没兴趣了,烂尾。
看时间戳,上古了

飞线版
键盘驱动成功,RGB驱动成功
测的键位
灯位

但是
丑陋的内心,不忍接受,全拆了扔那吃灰,直到最近看到某创FPC免费打样,这是想了N年的东西

嘉立创FPC免费打样

重燃了让他复活的心,MCU换成了STC32,直接USB下载,5V供电,省心了,画好FPC

然后。。。然后等打样-焊接-重新编码-复活-再发个帖

网友:
坐等楼主发帖,搬个小板凳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这手艺有点牛

网友A:
这个就有点残忍了哈!你这等同于再造一个。

网友:
能这样修复一把键盘也算是很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有点残忍了哈!你这等同于再造一个。

其实这键盘玩不玩都是坑,绿轴公司没法用,得换轴,这笔4脚灯拆起来又很麻烦,现在的可插拔轴键盘也很便宜了。直接重新打PCB价格又太贵,不值得,不玩吧好歹当年也是花¥30收得呢

网友:
楼主这是找到了折腾的真谛啊

网友:
这个练焊接技术专用的

网友B:
期待焊接完成的效果,和飞线对比一下,体会下巨大的差异。
能想到这样替换真是个天才。
不过看着差不多大呢,直接stc32芯片替换上去不可以嘛,高温胶带隔绝几个不同的引脚,然后飞线,大部分的引脚是键盘阵列的,可调整代码保持不变。
stc32的程序也是自己实现的吗,工作量很大啊。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吧?!

网友:
飞线大神,羡慕啊,这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焊接完成的效果,和飞线对比一下,体会下巨大的差异。
能想到这样替换真是个天才。
不过看着差不多大呢 ...

可以,但是还是要割线飞线,不想做破坏式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还是要割线飞线,不想做破坏式调整

stc32的程序是网上的还是自己写的呢,以前见过用stm32f103c8t6的小蓝板做的,但是没见到源码。如果stc32能做的话,有很大成本优势,看起来连晶振都不用,只有两个电容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32的程序是网上的还是自己写的呢,以前见过用stm32f103c8t6的小蓝板做的,但是没见到源码。如果stc32 ...

官方有提供标准键盘demo,改一改加上多媒体键盘的报文,加上按键扫描和灯效就可以了,之前用stm32f103rct6实现过一次,不过当时搞的不是太好,刷灯效的时候偶尔遇到卡死,不确定是不是i2c的bug,就没再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有提供标准键盘demo,改一改加上多媒体键盘的报文,加上按键扫描和灯效就可以了,之前用stm32f103rct ...

好的谢谢,有空研究下,之前只搞过stm32 stm8 esp8266 esp32这些东西加些数字接口的芯片模块。看起来stc和那个ch开头的单片机都有不错的发展了,价格还美丽。

网友:
技术活玩成体力活

网友:
这是折腾并快乐着。

网友:
这飞线,大工程

网友:
好像飞线的作品基本上都差不多,比惨不忍睹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