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换火花塞了,第二第三缸居然有机油。。。。。

楼主(2024-01-25):
老车了,前面有帖子油耗高,动力弱了。那就先从火花塞入手吧。。。。。。

说明书推荐用火炬,那就火炬吧。
拆换比较顺利,可是2,3缸出现了 机油,要不要紧啊?

楼主:
这样的火花塞要换吗?

网友:
很明显,这机油是顺着汽门室罩盖流下去的,要修的话换气门室罩盖垫就可以了,就拆拆装装的事,记得螺丝长短,对位置。没太大技术含量。火花塞如果不缺缸冷车没抖动,加速没发喘,一样拆下来了,擦擦亮就好了。

网友:
等行家回复本帖

网友A:
摸一下排气管里面黑不黑,烧不烧机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摸一下排气管里面黑不黑,烧不烧机油

正常的车摸着也黑吧?

网友:
火花塞看起来还不需要换,拆下来可以浸泡清洗备用,老车积碳多,自然换新火花塞提升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车摸着也黑吧?

正常的车一点也不黑,只会流清水。除了柴油车。

网友:
   机油不少的厉害 不要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一下排气管里面黑不黑,烧不烧机油

机油不烧,看机油尺还是满格的,排气管也是正常的黑,没有那种烟煤。。

网友C:
烧机油一般是活塞环,气门杆密封圈。以上的情况排气冒的烟很明显。火花塞拆出来有油就如楼上的所说缸头盖有漏油,这种情况不严重不建议搞。先把火花塞换上试试再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机油一般是活塞环,气门杆密封圈。以上的情况排气冒的烟很明显。火花塞拆出来有油就如楼上的所说缸头盖有 ...

换上了,过几天拆出来看看。。

网友:
老车嘛,出现这种情况不奇怪。

楼主:
大神们,这样对油耗,动力有没有影响?
我的车现在油耗大了好多,要踩大油门。。。

网友:
看看缸盖垫子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这东西不是说有油了,用火烧烧就还可以再继续用吗?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山寨的马自达323,中间那4个连体垫圈老化了

网友:
火花塞还好,那点机油不算啥,请无视。

网友:
楼上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山寨的马自达323,中间那4个连体垫圈老化了

是海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