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后面打开西门子冰箱的下面

楼主(2024-01-25):
周末在家打扫卫生,看冰箱下面好脏,就打开下面做一做清理,顺便看看冰箱下面什么样的。

就这个型号

这是腰部的控制盒,就拿自攻螺丝拧在铝皮上。

这就是他下面,外面脏,里面更脏。

西门子用的松下压缩机?他两一家的?

这边有个风扇

就这个最脏,有点像蒸发器,都是油泥。
不敢很用力的清理,怕弄坏了,简单清理下就装好了。

网友A:
我没想到能同时看见插件线路板和贴片电路板,这是啥风格,现代复古风?

网友B:
我家买的奥玛十字对开多门
接水盘烂了,冷藏箱排水管两个礼拜冻塞一次
底下冷冻室2个月左右霜会把门顶开
半夜听压缩机像打呼噜
门框上的塑料压板会裂开
其它倒还好

网友C:
这个散热器,要用工业吹风机清理,我家冰箱大概用了有10年,清理出的灰超级多,简直都不能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家买的奥玛十字对开多门
接水盘烂了,冷藏箱排水管两个礼拜冻塞一次
底下冷冻室2个月左右霜会把门顶开

好像我家的也是澳柯玛,结霜很严重 反正下次不会再买这个品牌了

网友E:
你这样做,算不算开后门?

网友:
压缩机50Hz,电路这么复杂?蒸发器是在冰箱内部。

网友:
我拆海尔冰箱没看到有这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买的奥玛十字对开多门
接水盘烂了,冷藏箱排水管两个礼拜冻塞一次
底下冷冻室2个月左右霜会把门顶开

我这有一次冷冻结霜抽屉都打不开,我把冰除完,之后没发生过,怀疑是不是门没关所以结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散热器,要用工业吹风机清理,我家冰箱大概用了有10年,清理出的灰超级多,简直都不能看了。 ...

在家里用那吹老婆不骂死了。又不好搞出去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做,算不算开后门?

开后门清理一下

网友:
不错,看到铜管了,现在的冰箱除了铝管就是铁管。

网友:
这些板子还挺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我家的也是澳柯玛,结霜很严重 反正下次不会再买这个品牌了

青岛产的都不会买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下次再有啥小毛病,就可以自己干了。

网友:
用料很不错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想到能同时看见插件线路板和贴片电路板,这是啥风格,现代复古风?

板子上咋是宏发的继电器,难道国产的?板子上咋是宏发的继电器,难道国产的?板子上咋是宏发的继电器,难道国产的?

网友:
同款冰箱,这个风扇是用了多久这么脏?

网友:
冰箱都是下面出风口最脏,散热吸灰

网友:
西门子电冰箱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