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一个搬家扔的微波炉

楼主(2024-01-25):
外壳有变形侧面有个洞其他的没看搬回家看能不能修,来了来了拆开了通电后风扇正常启动触摸正常启动,但微波不工作,电容正常二极管正常磁控管正常,看了一眼门上有三个开关,怀疑是开关有问题,试了试还真是,门上的钩子有一个碰不到开关,短接的话可以启动,那就修一下钩子再把开关垫高一点就正常了

网友:
估计只能卖废品了吧

网友:
估计就是坏了才扔的

网友:
嗨,遇到同事坏的,都是灯泡,电容,高压保险丝啥的,一弄就好了
自己家那个格兰仕,一坏,变压器次级线圈烧了,只能扔了

网友:
再不行变压器也可以搞个点焊机吧

网友:
做个电脑机箱

网友:
做个烧烤箱!

网友:
外观品相不算很差的,可以修一下看看。

网友:
一堆零件可以拆壳子也好用用

网友:
怎么没有内脏呢

网友:
我也拣到过一个,火力开关失去接触,外加云母片漏电。火力直接短接,几块钱的云母片搞定。

网友A:
要是老式旋钮的我还愿意修,那种按键的给我都不要,不好用

网友:
没啥大用处!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维修篇。

网友:
牌子型号没舍得拍

网友:
做个焊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老式旋钮的我还愿意修,那种按键的给我都不要,不好用

同样喜欢机械式控制的,讨厌那种按键控制的。

网友:
也想捡一个

网友:
很多都是小毛病,即使变压器烧了也可以换的。

网友:
机械的好修 不成还能拆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