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185鼠标左键接触不良,打磨、加油,简单打理一下就满血复活了!

楼主(2024-01-26):
老版的罗技M185鼠标用了几年,左键出现接触不良,出现无反应或双击等现象

肚皮

螺丝在电池仓里

开壳了

这个和常见鼠标不一样,滚轮组件是装配在顶盖上的

板子是卡在底壳上

板子已经很小了

底面

这颗应该是主控+无线芯片

光学感应器在这块小板上,夹在光学组件之间

滚轮用的还是光栅

就是这个凯华微动出问题了,一般都是触点原因

用刀片无损撬开微动盖子

剪了个纸片来打磨常开触点

擦了不少脏东西下来,应该是氧化物

打磨后再用缝纫机油隔离一下触点,可以延长寿命

装好试用OK,收工

话说,电脑一周也开不了几次机,可能是鼠标放太久微动触点氧化了,也许用得多经常磨磨还好一点,正应了俗话:时常磨枪,不快也光

网友A:
细说磨枪,大伙都爱听~~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滚轮啥的都会变得黏糊糊的

网友:
又能再战几年

网友:
我家里有烙铁,一般我都是直接换静音按键。185的还是哒哒响的,买了那种静音的。换了挺好。

网友:
直接换开关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适配器连不上了.

网友:
光栅好评,现在用编码器的多

网友:
用纸片摩擦触点,又学到一招

网友:
你这个是有声的,M519是无声的吧

网友:
打磨触点是没想到的

网友:
滚轮用光栅的罗技就是好鼠标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也根楼主一样修好了,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说磨枪,大伙都爱听~~

磨呀,就是天天磨呀!

网友:
据说用钞票打磨效果很好

网友:
我有一个罗技M215(笔记本用),换了樱桃DG2-T85的微动,用了7-8年了。另一个罗技G1(办公室用),换了欧姆龙的微动,和原装一个型号,2年多就双击了,后来还换了樱桃DG2-T85,用到现在。

网友:
很经典的无线小鼠,用纸去打磨触点的思路不错!

网友:
这种簧片触点是一整片的好打磨,碰到簧片触点是两片的那种就完球了。我有个赛睿的R300就是拆开想打磨,结果狗日的微动是两片的,第一个拆开,噗一下,弹飞了,只找回一片,报废,第二个拆开没弹飞,打磨后装不回去了,装回去怎么搞都不回弹了,然后小活变成动烙铁换微动

网友:
元首真会过持家小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