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索尼 ICF-CD832 CD面包机拆解

楼主(2024-01-25):
收了台CD面包机。原机主说是110V电压插220V坏了。

网友:
改直流供电,搞清楚电压就行了吧

网友:
想买到合适的电源变压器不容易,但可以改成开关电源供电啊,实践证明对CD播放和FM收音都没啥影响,AM收音基本不可用(干扰太大),但AM也没啥可听的,无所谓。

网友:
淘宝里有一种可调稳压电源,不贵好用,调一下电压肯定好用

网友:
楼上说的外接直流电源供电可行

网友:
变压器过压高温初级绕组上的热敏保险挂了?希望主机没事

网友:
可以绕过变压器供电?

网友:
做工还是很好的,就是这玩意儿太占地方了,我一直想收一个忍住了。

网友:
别处没烧正好换个220伏变压器

网友:
这老物件有年头了,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价值?内置变压器的,可以考虑加DC接口,改直流供电。

网友:
自己绕一个?

网友:
外形好可爱

网友:
索尼也有不讲究的时候

网友:
老东西了,留着没用,弃之可惜

网友:
淘宝有按米卖铜线的

网友:
这种变压器最好拆解最容易重绕了,先拆下铁心,再清除烧糊绕组留下骨架,之后在骨架上绕百十圈,装回铁心,从2次侧通所标电压,再按新绕圈数及电压算出220v下总圈数,用适当线径漆包线就可以绕上一次线圈了。

网友:
如果有心情有耐心有兴趣可重绕变压器

网友:
我家也有个别牌子的,CD+收音,AUX,U盘一体,外型可以,音质一般般,功率不大。

网友:
还以为是做面包的机器

网友:
低端机比同时期国产机好出太多,现在很少人玩这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