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电钻上四串东磁20P16.8V会不会炸上天?

楼主(2024-01-25):
多多25块钱的杂牌(勿喷非生产力,勿喷),做工马马虎虎,有刷铜包铝

最近入了不少东磁20P(2000*10C),买壳子做个通用电池包。

如果做成4串2并,风险大不大?还是说只能保守3串2并?

补充1:忽然想起,2A10C2并的话,岂不是按到底40A电流?这顶多1平方不到的线,岂不是要暴毙?

网友:
放心吧,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不会炸上天的

楼主:
想知道这种有刷铜包钢,加压三分之一,会不会很容易烧掉

网友A:
12伏的电钻用16伏,电机估计没有问题,关键是那个调速器上限电压,如果调速器是20伏的,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买的12v的马刀锯,直接用21V的电池包,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伏的电钻用16伏,电机估计没有问题,关键是那个调速器上限电压,如果调速器是20伏的,就没什么问题 ...

1. 我回头再拆开看看调速器有没有参数。

2. 搜了下PDD,发现貌似几乎都是3串5串的电池包套件,完全没有四串的。要用只能自己动手找板子改壳子了

网友B:
这电池有点香才2元,10c13mΩ20p东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有点香才2元,10c13mΩ20p东磁

嗯,到手价2.4左右,而且都是J标,应该都是同一个商家的马甲

网友C:
锂电池价格低的话,多一半都不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价格低的话,多一半都不是动力电池。

打对折,也按地摩擦原装的无标电池

网友:
这个标的是动力电池

网友:
应该不会。放心

网友:
买了16节留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有点香才2元,10c13mΩ20p东磁

能给给电池的链接吗

网友:
电机本身是可以超压使用的.就这一点问题不大.我洗车水枪,12V用21v照样用,只是发热大点

网友D:
是不是动力应该看内阻吧,这个电池的内阻符合动力电池标准,就看容量和寿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动力应该看内阻吧,这个电池的内阻符合动力电池标准,就看容量和寿命了。 ...

这电池我也买了,内阻13mΩ左右,不知道3并3串能不能启动摩托车?

网友:
尽量小心,我12V钻用5串电池,电机烧了,不做工一般不会烧,做工吃力就会烧。

网友:
这电池又能买了?我之前只撸了两组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