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SHENYU探照灯修复

楼主(2024-01-25):
故障不充电,不亮,拆开测量电池没有电压,给电池激活下,修复

正面

从前面拆开

里面

尾部主板

电池

网友:
保护板的缘故吧

网友:
居然是锂电池的,这个真的不错啊

网友:
还好不是铅酸电池的。

网友:
看着不错,电池激活修复。

网友:
锂电的不错,一些便宜货用的都是铅酸的

网友:
锂电池的还不错。如果不是因为长时间使用后,低电忘记充电造成的过放。而是满电长期闲置造成的过放,恐怕原电路自放电过大,建议电池加物理开关,控制通断。

网友:
居然是锂电的

网友:
有空间再加电池

网友:
漏电太大造成的吧。

网友:
灯珠是多大的

网友:
外观看着不错

网友:
没有整个灯的外形。

网友:
外观看着不错,不知道亮度如何啊

网友:
空间足够,加个物理开关吧

网友:
这内部空间很充裕啊

网友:
灯珠应该最多也就3-5W左右的

网友:
锂电池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