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出现黄圈点的示波器液晶屏故障分析?

楼主(2024-01-25):
从显示细节上看,我感觉这屏不像偏光膜老化,导致的黄圈

哪位能从这种伪彩屏512色屏机理角度,分析出故障原因

网友:
感觉是漏液了,不过头一次看到黄色的漏液的

网友:
闲鱼上见过这样的显示屏。

网友:
偏光膜老化会出现皱纹,屏表面发白,效果不好,但图像还是完整的,你这个现象2楼说的对,没法修,只能换。

网友:
应该是屏幕出现问题了,估计是漏液了。

网友:
看着像漏液了,只漏一个颜色

网友A:
液晶坏了,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坏了,换新的吧。

大家都说是漏液,漏液会越来越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说是漏液,漏液会越来越大吗?

不会吧,除了外力破坏。

网友B:
金太阳呀,
赶快送朝鲜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太阳呀,
赶快送朝鲜去

送到白头山,遇见骑着白马的金大将军,导演下面该怎么拍?整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