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Ocean WR-23F网络收音机,吃灰好久了,今天拿出来发现网络收音机连不上了....

楼主(2024-01-25):
拆解海弦网络收音机,吃灰好久了,今天拿出来发现网络收音机连不上了。调频收音机灵敏度很好,网络收音机连接不上,系统更新也连不上,无线网可以正常连接,这货网络收音功能还有救吗?

网友:
这玩意有市场吗?不就是一个APP就能搞定的事吗??

网友A:
把我的WR-23D拿出来试了下可以正常联网收听,你可以换其他接入网络试试。

话说刚才开机,电量不足,但还是立即就开始自动升级,以前就吐槽过这个,每次都提心吊胆的,然后到处找充电器

坛友@总捅 之前的拆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026-1-1.html

23D与23F的区别主要是23F精简了收音功能,用的接收芯片电路不同,没有DAB数字收音,当然这个在内没信号。

网友:
网络收音机建议用软件版的,不要买硬件版,否则厂家一旦玩完,你的硬件也跟着瘫痪了。

网友:
刷固件能不能解决

网友:
刚出来这玩意儿时就怕这结果

所以没有拿下来玩

网友:
网络收音机可能怕平台挂了

网友:
是不是和网络盒子一样用着用着就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我的WR-23D拿出来试了下可以正常联网收听,你可以换其他接入网络试试。

我重新连接了下路由器无线网络,还是连接不了天籁服务器。

网友B:
很早也想买这个玩,就是担心厂家服务器不行了或者出个啥法规不给用了。一直没买。
看你这个做工还可以。

网友:
如果能联系到厂家把固件升级一下估计就可以用了。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又被管制了,成真正的收音机了

网友:
厂家还在吗?可能服务器失效了

网友:
居然还是彩色的屏幕,做工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早也想买这个玩,就是担心厂家服务器不行了或者出个啥法规不给用了。一直没买。
看你这个做工还可以。 ...

怕你收听敌台

网友:
以前非常喜欢的东西,现在已没有多少可听的内容了。

网友:
电台地址变了。用个5年前的老手机装个收音机软件直接替代

网友:
这种网络收音机如果官网服务器挂了,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