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洗衣机拆洗

楼主(2024-01-25):
12年买的换过一次排水管,之前一直都是捅清洁没有拆开过,今天拆看看,拆开后面看了看皮带,才十来年皮带就这样了?怪不得最近洗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看看店里有没有合适的,其他的过会再拆

网友:
拆筒才麻烦,皮带本身也是消耗品。

网友:
现在新款基本上都是无刷电机直驱!

网友:
十几年也寿命到了

网友:
按照型号换一根皮带,又可以服役多年。

网友:
能用十年不错了,你自己再买一根不一定能用十年,信不信。

网友:
拆洗衣机是个累活

网友:
皮带不影响使用

网友:
换一根皮带,又可以用多年

网友:
我家的三洋洗衣机坏过一次,修好后已用了20多年了.

网友:
声音越来越大可能不是皮带的原因。

楼主:
来了来了老费劲了,没有套筒费劲的一批

楼主:
内捅看着还凑合,三脚架拆的话怕安不会去就不拆了

网友:
换个皮带又是好汉一条

网友:
那么多年,橡胶老化了很正常

网友:
我家的三星滚筒洗衣机用了不到10年,也是皮带传动的,16年时三角架烂掉了,自己换的三脚架、油封、水封和皮带,然后亲戚拉家里用去了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皮带老化也正常。

网友:
这种上螺丝的内筒还算良心,现在很多都改热熔了,那种拆起来才叫一个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