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廉价的蓝牙耳机,看看好不好改type c充电

楼主(2024-01-25):
虽然便宜,也不给个立体声。

网友A:
这个我买了,三块钱是吧?
音质垃圾死了,不如我9.9买的有线耳机

网友:
后面戴森不拆了?

网友:
这个好像我也拆了,现在只留着电池,也是吃灰。

网友:
这个是单声道的吧,没必要折腾

网友:
这种比较难折腾,还带识别电池的……

网友:
挺好改的,脚位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买了,三块钱是吧?
音质垃圾死了,不如我9.9买的有线耳机

将输出单元拆了,接个耳机座插有线耳机听一下看是不是单元垃圾造成的音质差

网友:
没啥好折腾,换个好点

网友:
我记得,这个是2.X元买,好评反3元,我买了3个,一直吃灰

网友:
改不改都一样了。

网友:
看着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这个接口不差啊,为什么要改

网友:
太差的耳机不值得改

网友:
没改的价值。。。

网友:
做工、音质都很一般,不值得折腾哦

网友:
这是防干扰他人用的,要享受就得多投入。

网友:
低端耳机毫无价值,一毛钱都是浪费

网友:
没有立体声,垃圾

网友:
第一次见用SOP的IC做,一般不是用几个BGA,QFN, TSSOP,小脚位的嘛。估计像上面大侠们说的太早的单声道?
改接口容易,只充个电,用光屁股C用胶粘上,只接个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