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吹风顺便换下开关。。。。。。头痛的问题

楼主(2024-01-25):
头痛的问题是这个电吹风功率很高电流大开关老是坏,不知道大佬些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次性解决问题?

先看看吹风外形

吹风电机,电机还是听奈斯的。

这次坏的主角

更换的两个,感觉也不怎么样担心用不了几天。

网友:
开关质量问题,触点要好,塑料要耐高温,难融化的,再一个技巧是焊接温度要合适,温度高了时间长了金属片位置变形。记得关闭状态焊接,免得金属片有压力,更容易变形

网友A:
现在开关这么容易坏吗?
要么并个0.33uf安规电容,要么换好点的,

网友:
至今还在服役中...
拆机失败小测优惠购19.9包邮的号称1800W"蓝光离子护发"闪格电吹风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关这么容易坏吗?
要么并个0.33uf安规电容,要么换好点的,

开关合格的不多,这型号是正规的。

网友:
开关质量不好就容易坏

网友:
有的开关质量不行最好买质量好的

网友:
这样的电机运行时电流比较大,选配功率大一点的开关

网友:
换个品牌货应该就没这个烦恼了,功率摆在那儿,电流不会小

网友:
电吹风通常都是这种开关,不耐用肯定是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
有的开关质量不行

网友:
确实,电吹风的高温挡需要开关的性能好

网友B:
要不用开关控制大功率可控硅就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关这么容易坏吗?
要么并个0.33uf安规电容,要么换好点的,

并安规真的可以消除打火吗

网友:
好开关肯定能用住

网友:
第一次见用这种开放式电机的吹风机

网友:
并电容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换个好点的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用开关控制大功率可控硅就耐用了

有放得下的方案吗,大功率主要来之发热丝。

网友:
电吹风功率挺大,开关质量不好很容易就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