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MP3 NWZ-B172F拆机

楼主(2024-01-25):
很早很早的MP3了,拆开看看。其实拆没啥难度,小心卡扣,慢慢琢磨就好了。
无奈岁月洗礼,塑料都老化了,再怎么小心还是断了几个卡扣,然后排线有个角也不知为啥缺了点。

▼先上全部拆开后的图再一张张说吧

▼忘了还有盖子

▼按钮

▼中间支撑架,这个比较难拆

▼盖子,底部有弹簧片可以夹紧防丢,不得不说这些小细节还是霓虹做的好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电池还有专门的钢架保护

▼就是左边这个端盖难拆

▼主板背面

▼电池特写,还是原装的

▼主控,最后一代用这个芯片的型号了,后面最后一代183开始就用国产的了,再后面就听产了

▼收音芯片吧

▼应该是功放

▼外壳一堆

▼总感觉这个U口有点歪

以上,谢谢观看,这个的音效只能算入门级,开重低音有点模糊,不开又觉得少点意思。
但毕竟是索尼的,入门价格有这样的质量也还算可以了。

网友A:
好的坏的,还能用么?

网友B:
是老货了,没用过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C:
骚尼蓝板子有辨识度,而且芯片多,不像山货一个芯片全集成。

网友D:
电子产品没有保存价值,越放越接近垃圾

网友:
当时不便宜

网友E:
那时候芯片就开始打胶了.....

网友F:
很好的设计,直接插电脑上就可以充电,可惜终究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坏的,还能用么?

可以用的,只是电池没以前那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老货了,没用过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是的,非常老了,音质还行,比手机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骚尼蓝板子有辨识度,而且芯片多,不像山货一个芯片全集成。

是的,哪怕最入门的做工也还是很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产品没有保存价值,越放越接近垃圾

确实,MP3太多了,听不过来,现在常带在身边的是ipod。

楼主:
十年前吧,好像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时候芯片就开始打胶了.....

是的,两个前进后退按钮的胶是我今天拆开打的,因为觉得塑料很脆了加固下,其余的胶都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设计,直接插电脑上就可以充电,可惜终究淘汰

还有个快充功能,如果出门前发现没电,充几分钟就能听几个小时,那时算很惊艳的功能了。

网友:
这种塑料材质的老物件,时间久了,材质老化,很难无损拆解。

网友:
没什么用了

网友:
索尼大法好呀,这种没收藏价值了

网友:
mp3还是五号或七号电池的好。

网友:
原来有一个,很少听闲鱼上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