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种焊接工艺怎么是黄铜焊红铜?

楼主(2024-01-25):
按说应该是红铜焊条焊红铜吧?

网友A:
像是用黄金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用黄金焊接的

肯定不是啊.............

网友:
黄铜焊,老手艺了。家里有把几十年木工刨刀就是用黄铜夹焊的刀刃

网友B:
以前钎焊几乎都是用黄铜焊条的,熔点较低浸润性好、强度适中容易操作。

网友:
以前的气焊就是这种焊条,外表看是黄铜色

网友:
纯铜不结实,加入合金增加硬度,黄铜就是加入合金的,和铝合金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钎焊几乎都是用黄铜焊条的,熔点较低浸润性好、强度适中容易操作。

老哥黄铜比红铜的熔点低吗?

网友:
不懂,纯属进来围观各位大婶们

网友:
不是黄铜.只是颜色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黄铜比红铜的熔点低吗?

是的,黄铜含锌熔点低而红铜(紫铜)是纯铜熔断高些,好些年不弄了也不知道现在啥工艺了。

网友:
紫铜焊接一般是用银焊条 这焊缝肯定是酸洗过的

网友C:
黄铜焊条熔点比紫铜低,所以这样方便钎焊作业,紫铜焊紫铜的话本材和焊条都的得融化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焊条熔点比紫铜低,所以这样方便钎焊作业,紫铜焊紫铜的话本材和焊条都的得融化变形的~~~ ...

明白了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
钎焊嘛,以前总焊,后来搞了一个小高频,不用动火了

网友:
这焊接的够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