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念佛器如何改音乐

楼主(2024-01-25):
(图片)

网友A:
电路板背面没有存储类芯片吗?没有就改不了。

网友:
写在芯片里没办法。

网友:
貌似这东西里面的音乐是固化在芯片内部的存储区间,非正常手段可以读取。

网友:
otp芯片,改不了的。

网友:
就这破喇叭,改音乐也难听

网友:
换一块板子

网友:
找到存储芯片写入或者直接换

网友:
换一块插卡板很容易。

网友:
有卖插卡的功放板几块钱,搜一搜。

网友:
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
直接烧录在芯片里的,不好玩

网友:
这种不能插卡的,换板比较好,或者会写程序的话,改那个芯片的数据,不过貌似容量不大,啥通讯方式不懂了,单片机不熟

网友:
没卡不好改

网友:
图片右边看着似有一个TF卡位置

网友:
有免费的老年洗脑机,打电话叫发一个

网友:
写在芯片里的,要么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背面没有存储类芯片吗?没有就改不了。

那个16脚的就是 存的东西不多,那个16脚的就是 存的东西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6脚的就是 存的东西不多,那个16脚的就是 存的东西不多,

有个USB的接口 可以自己焊线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