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的“计划报废”哪位大佬会破

楼主(2024-01-25):
如图,这是592的工具,哪位大佬知道如何解决?
它的意思是最大擦写600PE,超了就不正常
(鼠标写字难看,见谅)

网友A:
正常来说,写完600PE之前,主控板先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写完600PE之前,主控板先挂了

没有,我测试时写了2*600PE了,开了两次卡,板子没挂

网友B:
它就是这么设计的,相当于到600pe锁盘的意思,解决方法还不简单,直接重新开卡,又能写600pe

网友:
预估一下, 在pe接近600次时, 重新开卡. 杂牌的还好说, 怕就怕有些品牌货, 会在颗粒的opt区域做记号, 导致原盘不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就是这么设计的,相当于到600pe锁盘的意思,解决方法还不简单,直接重新开卡,又能写600pe ...

逝这样的

网友C:
这个不是计划报废吧,,58 xt主控里也有这一项。我看好多上千pe的盘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计划报废吧,,58 xt主控里也有这一项。我看好多上千pe的盘也都正常。 ...

我的一到600就寄,还不知道怎么设置。58h中有这参数,没法移植

网友D:
真能写到报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能写到报废啊

我做测试可以

网友C:
你把slc缓存那个选项关掉。只选择定制化slc,,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真能写到报废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slc缓存那个选项关掉。只选择定制化slc,,可能会有惊喜。

指110PE就挂了

网友:
计划换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110PE就挂了

59 XT2主控坑爹的很,,你就玩不转。还是玩58XT吧,比59XT2完美的多。跑圈测试的时候,别忘了把主控频率降到200Mhz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