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和单纯追求cpu代数的朋友探讨

楼主(2024-01-25):
举个例子:
   当年我用一台惠普原装奔腾p133一个现在不存在的品牌(这个厂家还存在,现在是生产其他计算机类设备,怕跨省不提牌子了)pII233进行过测试,p133使用集成显卡因使用72线内存,最大只能加到4x8M共32M(手头的内存只能加大到这么大,386时代给服务器升级,买过4条1M的内存花了2000元)。奔二233是独立显卡,内存128M用优化大师(当年只好用优化大师)进行跑分,得分pII233的只有惠普的一半。看机器的主板,pII233的主板是平常的大路货,而惠普的主板上竖着插了67块小板。
   也就是说PII233仅仅将PII233做为一个卖点,惠普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主板,彻底压榨出了cpu的最大性能。惠普从PIII开始,其主板从表面看和普通主板区别不是很大,因为未进行过测试,无法判断是否是特制主板。
   以上同样也适应现在号称几代、几代的计算机,标称的cpu只不过是一个卖点罢了!再好的cpu没有好的主板支持,其整体性能也远远的比不上使用优质主板的计算机。
   对大多数的个人来说单纯追求几代的cpu毫无意义,除非你是游戏狂魔!对计算机要根据自己的用途进行选择。不要单纯追求几代的cpu,对于一般应用5年内的计算机一般就能满足需求,如觉得性能差点,可通过系统盘换为固态硬盘和加大内存装64位系统应对(32位系统最大只能识别3.25G左右的内存),这样升级的成本较低。不谈用途单纯说几代几代的cpu确实是一种浪费!英特尔巴不得你的cpu升的越高越好,要不它如何挣钱!

    对于有更新计算机的个人,建议不要追求最新,往往最新的最贵,可稍微拖后再买!
   本人从0520开始从事计算机工作,一直到去年退休。以上仅是一己之言,如有冒犯请谅解!
附:当年0520的配置:8M12M)主频、512640kbkb内存、10M  5吋大硬盘、10M的磁带机、2360kb的大软驱。

网友A:
你拿现在有些马甲说也就算了。。。P1和P2的差距不可能从主板差出来,多找找其他原因吧,优化大师就是现在的鲁大师,因为作者叫做鲁锦,优化大师做优化是很不错的,跑分如果业余一点也不奇怪,那时候CPUMark99也不是还没出。。。133豪杰超级解霸2000都打不开,没有MMX指令,有些游戏需要SSE指令也打不开,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我穷2000年都只能用二手P133,当时朋友的P266别说性能差不差,人家起码功能是齐全的

新玩家容易飚配置,老玩家易出现随便就够用、能用的情况,各自因为其时代的配置产生的刻板印象。我的评价是客观看待,站中间

网友:
其实每一代都有升级,只不过有的升级性能,有的升级功耗比

网友:
楼主用优化大师测试PII-233只有P-133得分的一半,这个是不正常的,测试的软件推荐DOS版本的HWINFO或者SYSCHK。

惠普的主板上竖着插着6、7块小板,那时候的品牌机板卡结构很多都是那样的,底下的大板更像一个连接器,功能性的板卡都是独立存在的,但对性能的影响不大,跟高档也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适应模块化的配置,而且成本会升高。

网友:
居然都干到退休了

网友B:
装个Windows 95玩玩,也挺好

网友:
主板非常重要  14年 1241V3    用的挺好  ……

网友:
硬件都是被软件APP拖垮的.

网友:
0520是长城电脑,厉害了

网友C:
那个年代的 2000块钱?土豪吧~

网友:
性能就那么回事吧,功耗是逐步降低的,最起码挤牙膏的情况差了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现在有些马甲说也就算了。。。P1和P2的差距不可能从主板差出来,多找找其他原因吧,优化大师就是现在的 ...

因办公楼装修,原来的0520、286、386包括惠普的pIII和惠普的服务器以及后来更新下来计算机(5年更新,强制下线)都进行了清理,独独这台奔腾p133我一直保存下来了,做为古董保留着!现在也不知清理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Windows 95玩玩,也挺好

dos1.7和经典版的dos6.22安装软盘我还保留着更不用说95、98了。包括dos时代很好用的disk gen 1.7版也留着,现在到了5.5.1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的 2000块钱?土豪吧~

单位的386服务器升级,公家出账。

网友:
P1和P2的差距不可能从主板差出来,多找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硬件都是被软件拖垮的

网友:
现在玩电脑的应该都有播放高清、超高清视频的需要吧,如果采用核显硬解播放的话,你就知道CPU的代数有多重要了,早些年的CPU根本没办法顺畅播放4K电影。游戏不是每个人都玩,但偶尔看看高清电影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这个测试或许有什么问题存在, 或软件或硬件问题. 或者机器频率被设置降频了, 或者cache被设置关了.

网友:
当年主板上有独立缓存,但是也不至于比P2快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楼上说的BIOS里关了缓存。

网友:
测试软件不准而已,奔2肯定比奔133性能强,难道当时不会用其他配置相同的机器,比较一下软件载入的快慢吗,肯定有区别啊。cpu代数的升级,性能肯定有提升的,不然谁买啊,这个连臭打游戏的都明白。
从0520玩起的,骨灰级玩家啊,膜拜一下
奔133也算是情怀了,当年我还用它挖过比特币哈哈,太坑人了,耗电量大,效率低下,搞了几个通宵才0.000x个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