薅羊毛之-1元头灯改造

楼主(2024-01-25):
之前薅羊毛屯的头灯,纯属玩,今天有空拆开继续玩

平时屯的备件

拆开毫无意外14500电芯,没有过放保护,用过一次好亮档大概半小时就不行了

保护板是必须的

没有可调电源,用最简单的滑动电阻器调压,输入5V,输出可以0-5V可调,测试保护板足矣

测试8205A保护板依然是2.53V保护断电,毫无惊喜

发现电池仓貌似可以放下18650电芯

果然可以

找出备用的电芯,以前测试容量1300mah,保守值

电池仓有点挤了,打个胶,主要是遮一遮我那一塌糊涂的焊功

刚刚好,说不定原来的磨具就是为18650设计的

一次点亮,毫无波澜

拆下的14500老规矩测试容量,约260mah,垃圾无疑

最后我的锂电池收纳铁盒,放一瓶矿泉水镇盒。
改造加了8205A保护板,换了18650电芯,理论上高亮续航可以有2.5小时。我的18650电芯基本都是2000以下的,看来得在屯点2500以上的才行,杂牌电芯还不如品牌拆机电芯,各位老铁们有18650性价比电芯推荐吗?

网友A:
如果火了,矿泉水也没用

网友:
这种头灯模具我见过的基本上都是18650的,就是为了省成本用拆机14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火了,矿泉水也没用

有胜于无不是吗

网友B:
这种不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在头灯里使用,靠着亮度是否变弱,决定是否充电。不注意很容易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在头灯里使用,靠着亮度是否变弱,决定是否充电。不注意很容易过放。 ...

加一个保护板,这货寿命几乎翻几番

网友:
两块多的红包挺不错

网友:
你的滑动电阻器,一把将我拉回到中学物理试验课上了。

网友:
还在用滑动电阻器。。。

网友:
这滑动电阻器,物理实验课上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个保护板,这货寿命几乎翻几番

改造保护板需要换芯片吗?

网友C:
这样的可调电源,滑动变阻器最大电流不会太高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改造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可调电源,滑动变阻器最大电流不会太高吧

我纯属业余玩玩,变阻器电流2A就到头了。可调电源、示波器什么的,那是专业玩家的设备,之前搞了个热风枪都感觉压不住,专业设备让专业玩家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纯属业余玩玩,变阻器电流2A就到头了。可调电源、示波器什么的,那是专业玩家的设备,之前搞了个热风枪 ...

热风枪弄个调温的使用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