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光二极管去哪里买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2024-01-25):
想买一些长脚蓝光二极管和一些长脚绿光二极管,
去哪里买性价比比较高呢?

网上买元器件,价差好像挺大的

网友A:
去淘宝,用红包!

网友:
薅羊毛,织毛衣

网友:
这种二极管随便买就行了,哪家便宜买哪家,桃宝和饼多多都可以的

网友:
量大还是1688找

网友B:
如果只是存一些备用,没事就用红包一点点薅挺不错的

网友:
签到红包买,这东西很便宜的,又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用红包!

2元的红包么?好像大部分不包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存一些备用,没事就用红包一点点薅挺不错的

你薅了哪些东西?

网友C:
天猫用猫币、福气值兑换红包免费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猫用猫币、福气值兑换红包免费撸。

天猫元器件不便宜吧?

网友D:
几分钱的价格而已,不必计较太多吧?俺更看重的是亮度和显示效果,不建议买全透明聚光型的,只有从正面看才是最高亮度,斜看就不行了,可以买那种半透明外壳含散光材质的,无论正看、斜看都很显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分钱的价格而已,不必计较太多吧?俺更看重的是亮度和显示效果,不建议买全透明聚光型的,只有从正面看才 ...

有些店,二极管接近1毛钱一个吧。。。

网友E:
发光二极管都要讲价???大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光二极管都要讲价???大厂

又不是只屯发光二极管,有性价比不是更好么

网友:
随便买,哪家便宜买哪家

楼主:
你指示灯用的是绿光二极管,还是黄绿二极管?
哪种更亮一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示灯用的是绿光二极管,还是黄绿二极管?
哪种更亮一些呢?

翠绿色高亮发光二极管(有的也标注为超高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