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到一个AirRadio A2-SE空气质量检测仪

楼主(2024-01-25):
今天捡到一个空气质量检测仪,不知道怎么用,网上查是a2se智能pm2.5检测仪,主要侧重于检测PM2.5、PM10以及温湿度,有WIFI联动版和蓝牙便携版

网友A:
放在家里,随时可以知道家里的空气质量。

网友:
这又是一高科技产品,随时检查家里空气质量。

网友:
如果能接入智能家电生态还不错,可以控制新风系统自动换气。单独一个不能组网就没什么玩头

网友:
这传感器看起来不像是常见的攀藤

网友:
南方用不上

网友:
风扇循环空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家里,随时可以知道家里的空气质量。

知道又咋样,去宾馆住吗?知道又咋样,去宾馆住吗?知道又咋样,去宾馆住吗?

网友:
有小黄豆,还是st的cpu,可以了!!只是这种应用,还用外部晶振有点浪费!!

网友:
可能是精度下降后别人不要。尝试拆风道,清理传感器恢复精度。有的空气检测仪是化学传感器,到寿命只能换。

楼主:
拆铺看到以为是个小蓝牙音箱,也没有看明白它怎么开机,淘宝上查还有点贵没有介绍使用方法,问客服不回答你,只好拆开看到一个按键,长按能开机,估计家用作用不大,后期慢慢研究同时在清理下风道,里面有没有什么,

网友:
看着还不错,外观也可以

网友B:
捡到一个空气质量检测仪

坛子里真是什么都能捡到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到一个空气质量检测仪

坛子里真是什么都能捡到

万能坛,人多力量大,什么都可能遇见不奇怪

网友(2025-01-07):
好像这家APP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