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远程控制拨号模式问题

楼主(2024-01-26):
想远程修改老家爱快拔号模式,怕网络问题保存问题。到时没人会弄,麻烦。用过朋友说一下,谢谢谢

网友A:
高恪固件直接有高恪云   可以在云上修改   爱快也应该有爱快云吧?  没用过爱快

网友:
改拨号模式要重新设置账号密码吧,那就断网了

网友B:
远程更改有风险,会断网,如果设置错,就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恪固件直接有高恪云   可以在云上修改   爱快也应该有爱快云吧?  没用过爱快 ...

用爱快app 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程更改有风险,会断网,如果设置错,就没得玩了。

帐号和密码 不能弄错,要不然重启拔号不了。

网友:
一改模式就断网了,后续的账号密码那些就无法设置。你要远程改需要两个WAN,保证一个不会被改到才能远程修改。

网友:
用爱快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