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准备自制LM324 150W电子负载

楼主(2024-01-26):
看到这里很多高人自制电子负载,也跃跃欲试,准备动手制作一个。淘宝买了324板子和套件,也购买了八合一显示表头,这两天就能收到,现有两个问题要请教高手:1.这个电子负载的散热器如何选取?铝合金有重量要求吗?2.给单个锂电池、锂电池组、铅酸电池等不同电源放电,能精确设定放电终止电压吗。如果不能,岂不容易过放导致电池损坏吗?要怎样做才能实现达到设定终止电压自动停止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散热器可以找两个旧电脑的CPU散热器,翅片相对安装,形成一个管道散热器,风扇可以装在两端的人一边。两两个安装面,可以装2~4个晶体管。

网友:
不错期待制作成功

网友:
除了外壳和散热器我不觉得这玩意儿有啥难度…

网友:
看起来成本比买的还贵

网友:
看图只有模拟电路和表头,一个电位器设定电流而已,没有单片机控制应该做不到设定电压停止放电

网友:
做过这个电子负载,不能设定放电终止电压。

网友:
4至30v测量范围不大,只测单锂和单体12v铅酸,不如用这个,

网友:
买带上下限可以外接继电器的表头,设置好上限下限电压,放电到了继电器断电

网友:
功率不小,散热要做好

网友:
也做过一个,使用简单方便

网友B:
可参考[工仪]自己设计制作和改装的几个电子负载的电路图欢迎探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46999

网友C:
套件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工仪]自己设计制作和改装的几个电子负载的电路图欢迎探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4699 ...

这个不错,增加了一个设定终止电压的停止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件不错,多少钱买的?

40元钱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可以找两个旧电脑的CPU散热器,翅片相对安装,形成一个管道散热器,风扇可以装在两端的人一边。两两 ...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工仪]自己设计制作和改装的几个电子负载的电路图欢迎探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4699 ...

厉害了,佩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