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广汽传祺埃安鲨鱼鳍天线 收音机电台天线 GPS导航定位天线

楼主(2024-01-26):
用来改凯美瑞流媒体后视摄像头的,只用了壳子,拆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错,有点货,不像有些鲨鱼鳍,纯粹是装饰,里面是个空的。

网友:
你这话说的不对,如果就是装饰用的那肯定就是个壳子,如果是有天线作用的那就像LZ这种,根据集成的天线种类不同PCB会有不同。。。。

网友:
这是个真天线。

网友A:
怎么走线呢?车顶打空吗

网友B:
拆了里面的天线,换摄像头?

网友:
竟然有源 天线

网友:
能不能加几条铜线,增加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走线呢?车顶打空吗

把原车天线底座拆除,用3M聚酯双面胶粘上,接触面再打上白色硅酮胶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里面的天线,换摄像头?

鲨鱼鳍尾部开个2厘米直径的孔,后视摄像头用结构胶固定在里头就ok啦

网友:
原以为施工装饰品,没想到换真是个天线。

网友:
里面正八经是天线

网友:
看内部还挺复杂

网友:
感觉象是有源天线,这效果应当比普通天线效果好吧!还集成了GPS天线。

楼主:
给大家看看鲨鱼鳍改后的效果

网友:
有货,还有放大器!

网友:
这个做工好。是真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