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xps 15 9550高端15寸笔记本拆解更换2TB硬盘记录

楼主(2024-01-26):
   最近 海鲜市场买了一个 dell xps 15 9550高端15寸笔记本,拆解打开清理灰尘,顺便更换2TB硬盘。

不得不说 这种2016年买一万多的笔记本做工不错,铝合金切割的。

HQ系列的处理器今天依旧很能打的, 14纳米工艺也不落后的。

网友A:
超极本,做工比以前差了点

网友B:
只有一个硬盘位吗

网友:
这个用的是不是公模  感觉有的品牌的都是这种布局

网友C:
是SATA模式的M2硬盘还是NVMe模式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SATA模式的M2硬盘还是NVMe模式的硬盘?

看接口像SATA模式

网友:
一直以为XPS的比较强,用过,很好用。。。现在看这做工。

网友:
DELL已经不是八九十年代的戴尔了。
现在质量真的马马虎虎了。
2019年孩子大学买了一个轻薄本,连CPU温度都控制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硬盘位吗

这个应该是选了大电池,占用了2.5寸硬盘的位置

网友:
高端的本子

网友:
的确需要清灰了

网友:
感觉这本子的做工很一般

网友:
当年公司采购电脑,我差点也买这个型号,后来买了便宜一些的惠普X3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SATA模式的M2硬盘还是NVMe模式的硬盘?

NVME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极本,做工比以前差了点

带独立显卡的。可不是超极本。

网友:
品牌的都是这种布局

网友:
现在质量真的马马虎虎了。

网友:
确实没有惊艳的感觉,或许是楼主拍摄的问题